硕泰克sl-k8an2-gr不上电,小改开机电路!!!

楼主(2012-05-17):
昨天下午一货鬼鬼祟祟到在门口转悠

哥大声喝到:干什么
那货吓了一跳然后问到:老板修电脑不修。

回日:门口大字没看到吗?此处不修何处修。拿来叫朕看一下

没等我把应过来,客户一溜烟跑了。靠,不会是被哥吓跑了吧

当哥正在反思自已的态度是不是过于强硬的时候这伙熊抱着一台主机又瞬间返回到哥的面前说了句:给,不开机

哥蛋定的笑了笑然后接过放在手术台上插上电源线、诊断卡,看了下3vsb灯亮着就捅了一下开着。。如客户所说“死鸡”一个。

接下来就是一系统简单而又麻木的故障排除过程,什么换电源了,什么把线拔拔插插了等等(此处省略N个字),无果

看来非得要哥亮一下九英真经了

拆板,目测没问题,打阻值没问题,清COMS没用,还是老实的按时序一步一步来吧。

开机排针5V正常,32.768正常,25M正常(此板是NV芯片),RTC正常,RSMRST找不到暂且认为正常,桥的各个电压正常等等...此处再省略N个字。

大概的开机电路

可以了可以了,我们不是来看小说的

那么哥就直接切入正题吧。经过一系列检测之后最终的结果是桥没有正常发出SLPS3,一直都是低电平,IO收不到SLPS3当然不上电了。

这时候有大家伙问了,IO是不是坏了,IO的工作条件及各个信号正常了吗。IO与桥之间是不是断线了,桥的工作条件都正常了吗等等。最重要的是SLPS3的上拉是不是坏了,嘿,哥跑了跑线,此板还真没有上拉,也可以认为哥还不够细心没找到。

兴许哥的道行还浅,可能某一个条件没测到。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桥就是不会发SLPS3。这时候大家伙又要说了:硕泰克的好多板子不上显卡是不会开机的。没错,哥当然记得曾经在这上边走过的弯路。

破比板子,破比754,换板换板,哥没时太多时间在这耗了。当哥准备做出最后的决定时习惯的了短接了一下绿线,眼前突然闪出两个字符:C1,具然可以跑码。插上内存再次短接绿线诊断卡一路小跑亮机了。看来板子没什么大问题,起码还可以亮机。

既然可以亮机那哥就继续吧,没办法,卖个板子顶多也就收个100而且还有本钱。修好下怎么也能要个70大洋吧。谁让我是“奸商”呢

一根烟过后哥决定人为的给SLPS3一个上拉试试。于是在IO就近找个了3VSB用一个103电阻飞到了73脚后,此时哥怀揣着忐忑的心情点了一下开关,这一刻哥紧缩的菊花终于绽放了。正当哥关机准备收大洋的时候让哥蛋疼的事又来了,关不了机,风扇仿佛一只满身大粪味的苍蝇还继续在哥耳朵边翁翁叫着。哥的菊花再一次缩了起来。看来大洋还是没那么好到手。

波波戳在83627的73脚关机,有跳变,因为哥用的是3VSB做的上拉,所在关机后是一个跳变,而不是从高电平跳变到低电平,理论上有跳向低电平跳变的过程应该可以关机啊,但实实佐证了我的想法是错误的。又一只烟过后,哥果断的把3VSB换到了橙色3.3V上,这样应该关机后SLPS3就会一直是低电平了,就应该可以彻底的关机的。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待机的时候SLPS3没了上拉,还是回到了起点,还将会开不了机。最后哥想到了一个狠招,把ATX绿线飞到开关上,这样当我点开关的那一刻3.3V就会有了,SLPS3高了自然就会上电了,关机的时候既然有向低电平跳变的过程,那么3.3V应该会瞬间消失一下,那么SLPS3没了上拉就应该会彻底关机了。哥心里是这样想,但还有时序在哪放着,不知道可行不可行。管他呢,即然强行上电可以亮机说明它自已都没按时序来,我还管他什么时序不时序。先试试再说。
事后哥猛咗一下烟屁股再次鸡动的上电-关机,OHYEAH,OHFUCK,BEAUTIFUL,ぃゥ¥うず。。。。。完美,就此70大洋终于被哥彻底的征服了。

虽然最终板子修好了,大洋也到手了,可是却给哥留下了诸多疑问
1.为什么此板待机的时候SLPS3不是高电平而人为给了上拉之后关机时却会有高到低的跳变
2.为什么强行上电可以开机,此时IO和桥都处于待机状态,强制上电完全没按时序来啊
3.为什么SLPS3用3VSB做上拉桥发出SLPS3#信号之后不能完全关机

网友:
以前我也这样改过,但,这垃圾板最终用不了几天彻底坏了。。。真无语。。。还有我想说,楼主少看点a片,对身体有好处。。。年少不知精贵呀,有木有。。。

网友:
分析得很好。这板也太老了。

网友:
板改的不错    不过楼主是不是 看星爷的电影 看太多了     不习惯   油腔滑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