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更换电源高压一体板

楼主(2012-05-17):
小弟请教:如果原机的电源板坏了,想换高压一体板,如何和原装的驱动板相连,连那几个电压,注意不是高压条的电压啊,比如我现在有个715G1492-2-FR的电源高压板,该如何更换呢,

网友:
对应驱动板,一般就是5V  12v 开关 还有一个就是亮度调节的。

接地不要?

网友:
驱动板只要5V,一般有个电压转换管,输入5V,接有电容,输出3.3或2.5,驱动板输出ON/OFF信号,接好这两根线和GND就能亮了

网友:
不好意思 是还要有接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知道驱动板插针哪个是多少的电压啊。没有标记

对应老的电源板上面应该有。顺着线走下去 看看在驱动板的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应老的电源板上面应该有。顺着线走下去 看看在驱动板的那里。

没有啊,哥哥

网友:
主要不就是电源  地线  开关  这几根线接对了不就行了吗

网友:
先断开高压一体板的高压部分供电,然后找出各自的供电VCC(12V)地(GDN)开关信号(ON/OFF)亮度控制信号(ADJ)然后一对一接过去

网友:
楼主是没有找到驱动板的上接口是怎么定义哦。不知道原来的驱动板是接口是怎么定义的。需要看原来是电源板。从原来的电源板走线到驱动板。慢慢的走线,看看原来的驱动板用的是哪些电压。有12v和5v。有一个GND,有一个ON/OFF控制、一个ADJ亮度调节。倒推出才知道驱动板接口的定义是怎么样的。

网友:
可以看驱动板接口,加上用万用表量,一般都可以找出对应脚位。
有一个较简单的方法,你可以试试。首先找地线,就是能跟螺丝孔相通且阻值为0的,然后找供电,除地外,线路较粗的一般都是供电,至于这路供电多少V,你可以跟着这条线路看电容的耐压,如果是小于16V的为5V,16V的是12V,剩下两条就一条是开关,一条为亮度,这两条接错没关系,开机后如果发现接错可以再换回来,但其它的接错了就糟了,要小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