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1FPB如何转通用高压板

楼主(2012-05-17):
高压板 原来的是15V已转12V   但不知道那个是开关脚       尝试接2脚 Logo有显示 开机画面正常 但进入系统就黑屏了  要将显示器关了再开就正常 了   接4脚屏幕没反应  小白求大神赐教

网友:
一般开关线有3.3V电压变化

网友:
把原来的板接一起通电。再按开关。 看看哪个有3.3V就知道了。

网友:
只有找3.3V电压   开的时候有  关的时候为0V就是那脚了

网友:
开机后,这个电压就没有,那这就是开关.如果开机后还有电压就不是开关,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高手莫笑

网友:
低电平开启的,改个电路就行,一个三极管,一个电阻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