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笔记本暗屏

楼主(2012-05-17):
13.3LED屏, 故障:暗屏
更换13.3全新屏,还是暗屏,换了两片全新故障依旧,用140的屏测试可以点亮!
这是什么问题?求救!!!

网友:
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点评):
有个开启信号不对 应该是你的屏的型号 跟资料不对

网友:
你的不会是海尔的笔记本吧 ! 屏的问题! 换屏吧 我遇到的就是海尔的 换同型号的试试!!

网友:
还是屏故障

网友:
LED的屏暗那不就是屏的问题  问题是你换了屏还是一样  那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既然14寸的可以亮,要么就还是出在屏这块,要么他们之间的线路不一样

网友:
既然暗屏,说明屏是好的,背光灯电路没开启吧

网友:
换了14.0的屏能亮,只能说明你的13.3的屏有问题,或者型号不对

网友:
换同型号的吧

网友:
已经解决!是主板的BL3.3V开启型号问题,一个电阻氧化了线路开路。搞不明白开启信号开路用140的又能点着。

哈哈,屏接口定义也不一样的

网友:
什么情况都会遇到

网友:
换个原型号的屏吧,应该还是屏的事儿

网友:
在这种情况下,就得考虑到其它问题了,正好你不再盲目了

网友:
不要乱用屏点,小心一个不小心把主板给烧了。。

网友:
不要乱用屏点,小心一个不小心把主板给烧了

网友:
码片不对,把原来屏的码片刷过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