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电脑故障六

楼主(2012-05-17):
没生意,找个破烂845G主板维修,一装系统到百分20左右 就黑屏显示器黄灯,诊断卡 有时候正常有时候C0,有时候无显示,有时候能进去安全模式几秒就自动黑屏。一直进不去PE。这是什么鼓掌呢?

网友:
U座虚焊可能性很大

网友:
先拆了硬盘和进PE然后测试各桥CPU,显卡的温度(845G)应该不上显卡。然后就可以确定北桥有点问题因为是黑屏嘛。

网友:
先用假负载测一下,主板电压是不是正常,如果正常,换能正常使用的内存、CPU,就能测出是哪个的问题了

网友:
咳咳,两个错别字哎,拼音用的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