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主板能开机不能进BIOS和系统

楼主(2012-05-17):
一台杰微主板,能开机,不能进BIOS和系统,开机后是这个界面L:\DCIM\Camera\2012-05-17 18.26.05.jpg,按F11后是这个L:\DCIM\Camera\2012-05-17 18.25.23.jpg,请教高手解决...

网友:
上面这个问题加焊了南桥,刷了BIOS都没有用。还有一个问题,我有一款影驰GF8600GT加强版显卡,插在这块坏版上能显示,但是插在别的好板上(两块好板)开机跑75不显示,过会就跑到7F了,还是不显示,这是什么情况啊,没有遇到过。

网友:
芯片组说说啊

网友:
图挂了,重新发下,

网友:
芯片组是G31加NH82802GB南桥,图片是L:\DCIM\Camera\2012-05-17

网友:
好了,声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