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我主板 兄弟们 M2N68 SE 主板掉电问题

楼主(2012-05-17):
今天中午  同行送来一片 华硕 M2N68 SE主板维修  主板问题 是通电 3秒 就断电 一开始 以为 是那里短路 后来排查 了以后 短路问题排除  电压正常 以前在维修华硕的 主板 有遇到这种问题 一般 换IO 就行  但今天 碰到怪问题了  本身主板IO 型号是 8712F-S   我换成 8712F-A   掉电问题 排除了   可新问题来了  不插显卡  测试代码  可以很正常的跑完  可以插了 显卡 到内存以后 就会出现D3  然后 停留差不多5秒左右  又可以 跑过去  结果是 码跑完了  显示不了  刚以为 是 BIOS 和IO 型号 出现 情况 刷了BIOS 以后 还是一样的问题   桥也加焊了一下  可是还是不能显示   真是蛋疼了  电压 都正常  兄弟们  在维修中有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吗    注《IO 我换回8712F-S 问题还是一样 会掉电 》换别的型号 不会掉电 想知道问题 是出在哪里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这种板一般都要桥的问题。

网友:
桥 问题 ?  加焊没用  要怎么做 换桥 ?

从植株再做

网友:
打一下PCIE显卡接口的16对数据,就可以确定了。

网友:
直接做桥-----

网友:
M2N68这个主板,很多都是桥的问题。。要么虚焊,要么坏掉。。坑爹呀。。。。。

网友:
   可以确定什么 PCIE显卡接口的16对数据

网友:
阻值350正常呀

网友:
单桥的桥问题多,你闲的无聊的花可以换桥咯

网友:
这个华硕,前天才搞一片,故障和楼主一样,3秒掉电,换掉桥芯片就好了。加焊没用。、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思路查!

网友:
换桥
成本是多少钱钱

网友:
如对看来你的板强制加电会跑完马?       华硕的这种小板貌似这种问题很多啊         我碰到过, 还有不停复位跑45跑不过去的 ,修不好!

网友:
闲着没事植一下桥,植完还是这样的结果那考虑换一个桥了(非这板要用可以花钱去换)

网友:
桥         直接加焊  有些 阻值是表笔 测不精准的 关键还是 经验

网友:
两个IO型号定义有差别啊

网友:
楼主功力比较深,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