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盘掉点修补

楼主(2012-05-17):
BGA焊盘掉点,看论坛的高手都是用细铜丝来修补,我想能否用导电银漆来弄呢,貌似更好操作,效果是不是更好,因为焊盘的小圆点用导电银漆来弄更好弄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因为我也碰到过掉点的事情

网友:
你用导电银漆的话,做BGA时,能经受得住考验吗?

网友:
可以的,导电银漆固话后耐热温度比锡要高得多,不过好像是不能用洗板水之类的,不知道松香能用不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了好几例掉点的,一些杂牌板,非常易掉的,中间位置相当的不好补,有用导电漆搞好的出来说一下经验!

网友:
我老是碰到io掉线,有什么好的方法不?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能不能用焊膏啊、松香啊、洗板水这些东西

网友:
焊点掉的很麻烦,我搞的成功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