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成本修复thinkpad X201 12寸I3小机器

楼主(2012-05-17):
最近运气不错,前些时候0成本搞定个thinkpad T410I,l转眼又0成本搞定thinkpad X201 12寸小机器,唉,顺便鄙视下联想,话说现在联想的名声是越来越差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么看滴),我看是真的越来越差了,就说这两款机器吧,亲身修过有发言权,居然主板不是防水的,这真是坑爹了,主板上那么多孔没有用锡封孔……,得了鄙视归鄙视,话又说回来,鄙视之余还是谢天谢地谢联想吧,销量最大,要是做的质量都钢钢的,还让不让人活呀,哈哈!!!咱还是言归真传说下这修X201经过吧。
省略和客户沟通询问X个字了……,拿到机器故障是不加电,拆下主板先目视检查下,没发现什么明显的问题,又发现板上贴的绝缘皮不是一般机器上的朔料的,而是黑色的布条,唉……,又是一声叹息,为啥要用布呢,朔料不好吗,布的容易吸湿不知道吗,这个设计人员是何方神圣吗,我又鄙视你呀我又谢谢你,同志们你们懂得我的意思的!逐一把绝缘布掀开查看,结果有收获了,有一个地方的两个电阻明显烧糊了,就在一个多引脚芯片边。看了下烧糊的电阻分别为R708,R699,芯片是U39,东芝的tb62514芯片,看了下图纸,这两个电阻应该是20欧的电阻,被烧成无穷大了,电阻的一端是VREGIN20,另一端直接连接TB芯片的59号脚,因电阻被烧毁,估计有短路,立马在电阻两端打对地阻值,结果量到接VREGIN20的一端正常,接TB芯片的一端阻值只有22,马上毫不犹豫的认为TB芯片应该坏了,电阻都被烧毁了,TB芯片难道还能幸存吗,二话不说,风枪拿下TB,再量,奶奶的,怎么还短路呢,又重新看下图纸,TB芯片的59号脚上还挂着个独苗电容C561,哈哈,就是他了,立马拿下,单电容,果然阻值就是22,再重量TB 59号脚,不短路了,如此一来又对TB芯片心存一点幻想,电阻短路的时候,还有22的阻值,再加上TB芯片也没有像电阻那样烧黄,或许还是好的吧。手上又没有这种TB,不如试试看是不是好的,为了安全起见,没有贸然直接重装TB,先把TB芯片焊盘清理干净平整,对着图纸全量一下64个引脚,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对地短路,发现除了一些接地脚以外,都正常,呵呵,后级无短路,前级短路已排除,这板应该接近修复了,最多买个全新的TB芯片装上了,话说到了这一个地步,稳妥的做法就是老实买个TB装上了事了,不了,我就非要看能不能省下几毛钱天热了买点冷饮吃吃。马上用烙铁刮干净拆下的TB芯片引脚,重装完毕,再又重复量TB芯片64个引脚的对地阻抗,量之,一切OK,哈哈,TB芯片十有八九真是好的呢!再找个废板,找半天找了两个20欧的电阻把烧坏的两电阻换掉,上稳压电源,晕呼呼,怎么一点待机电流都没有呢,直接量了下换掉的电阻两端都没有20V电压,VREGIN20电压为0,马上追查VREGIN20,依图来看,当接外接电源的时候,是DOCK_PWR20_F通过保险F9和D41演化而来的,直接量F9两端,一边有20V一边没有,原来是保险坏了呀,找了个换上,重上稳压电源,OK,一切正常,TB芯片的59号脚有20V电压了,随便乱量了下有两个电感一个是3.3V,一个是5V,开机一试,thinkpad LOGO蹦出,又一次0成本快速搞定一台thinkpad啦,老天呀,让运气来的更猛烈点吧……呵呵。

楼主维修经验牛牛的,啥时候俺能像你这样一样牛啊。。。

网友:
运气好 !! 不过技术也是主要的!!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啊,楼主很是细心,加油!

网友:
恩 真的是厉害啊

网友:
真是一个细心的楼主呀,

网友:
关键还是要有图纸啊

网友:
呵呵,谈一点多年来修本的心得,我个人觉得吧,很多时候,修机器不存什么高深的技术成分,成全一次好的维修的往往只是有很多的细节成分,魔鬼就在细节里面!

网友(点评):
典型的90后

网友:
楼主在什么地方啊!接到的机子都是高端货!

网友:
把楼主爽歪歪了哦,几百元大钞又到手了~

网友:
对了,只修过一次苹果,苹果很少修,接不到苹果的单单,呵呵。

网友:
加油。。。。得向楼主学习。。。省钱省事。。

网友:
技术加运气吧。。。。

网友:
图纸+细心+技术=成功!楼主厉害!

网友:
运气占30%,技术还是占70%啊。感谢楼主分享自己的维修经验、

网友:
修到一次升压部分出问题的,也是在这个位置,布条下面轻微腐蚀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