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M-ES2C无触发,怎么查。

楼主(2012-05-17):
刚接到一块技嘉G31M-ES2C,开机无触发。
最小系统来测,用镊子开机,电源里面噌的一声,CPU风扇稍稍动一下,然后就没反应了。
换了电源、CPU、内存,还是这样。
初步判定主机某一部件短路。
求维修思路及测试点。
我是菜鸟,请大师们详细说讲解。我在线修。随时上传维修过程。
图纸已经准备就绪,大师们,开始吧。。。。。

网友:
发现CPU上面一个管子有烧焦的痕迹,测了一下,击穿短路
坏的那个是K3918,不知道可以什么什么管子代换。

网友:
随便在其他废板子上拆一个,要一对 一对换

网友:
在其它CPU电路找一个大小阻值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同电路,上管换上管,下管换下管,一换就是上下管全换

网友:
这个是看型号吧,在其他废板子上找,千万不要换成了三极管

网友:
你主板可能有短路,引起上电电源保护,还有一个可能是主板保护

网友:
纠结啊。。那个击穿短路的管子烧的塑料跟底线粘起来了,取了10分钟没取下来。干脆用刀割断,然后飞线。
启动正常了。但用几分钟就自动关机了。。
求解???

网友:
用刀割下来后,再加热,底线用钳子都撕不下来。。看来割断是正确的。

底线和旁边一个电容的一极是连通的,于是又用线把电容外接上。。

网友:
兄弟,你要看看你烧的那一组,上下管的G极到VRM有没有阻值,如果有一欧的阻值都会像你说的那样,开机一会儿又烧了,

网友:
不会吧   楼主看样子什么也不懂   是自学成才的吗/

网友(2013-04-05):
但愿我这个板子能好

网友:
开机了掉电  看看是不是散热没做好造成的   好的话在 慢慢的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