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风扇改常转!!!!!

楼主(2012-05-17):
哪些故障需要将笔记本散热风扇改常转,怎么改啊??望大侠们帮忙讲一下,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
一般都是把USB的5V拉到风扇的主供电上,个人认识不是看机型来改的,要看用户的使用而定。而且改了风扇后躁音会比较大。

网友:
找一个电感上有5V的地方接过去,就行了,

网友:
一般是修过显卡或者做过CPU座或者做过北桥的机器,需要改常转,一般是从USB的5V改过来的

网友:
做过BGA的改常 转---改到动态5V吧--

网友:
上面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
直接把风扇的供电线飞到5V上,不过噪声很大,飞到3V上也行,就是转速很慢

楼主方法,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