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BD4176发烫,咋回事?

楼主(2012-05-17):
X200 BD4176发烫 ,电流0.09 ,换过芯片还是一样,麻烦哪位帮我分析一下,有谁修过这故障没有?谢谢,
芯片

网友:
发烫,待机又那么高,肯定有短路了,时候发烫不一定就是芯片本体不良,有可能是负载有过流,芯片本身引起的保护,你用二极体打一下看看是哪里短了,实在找不到,可用电压烧,
同意楼主:
3.8
wanghong132
同意楼主:

网友:
づ开始懂了、
同意楼主:

网友:
华业小金
同意楼主: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5VAL或3VAL的上管短路了

网友:
把芯片的 vcc3w 开路了你看还烫不 。现在 待机 0.9 加 bd 烫那么 很有可能是 vcc3w 后继短路造成。
你不排除短路就换芯片 ,很容易把故障扩大
同意楼主:
5.0
づ开始懂了、
同意楼主:

网友:
3 5V我都烧鸡试过了,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