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D5550 512M看网络电视或者玩3D游戏20分钟后关机

楼主(2012-05-17):
客户一块显卡最开始拿过来说是会不定时关机,于是就开机放在那里没管他,一下午没死也没关机,后来客户说要看电视或者玩游戏才会,于是用风行看了20多分钟果然关机了。换了显卡再试没事。请问同仁们这个该怎么办呢,显卡外观良好。难道是GPU坏了吗,还是显存有问题呢

问题是开机的供电一切正常没有变化,而且关机再开也不会象其他机器那样要检测硬盘。就是很自然的关机好象我们按了电源开关一样。
风扇正常转,自动关机后摸散热片也没有多少问题,背面感觉芯片也正常不烫手

网友:
你应该先测下显卡温度是否正常,然后再做出下一步推断

网友:
先查一下供电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
安装鲁大师后打开压力测试,同时看CPU和显卡温度的变换。如果不犯病表面压力不够。使用3DMARK06来测试,还是要注意观察温度变化。

网友:
同志们看看清楚我的问题,给个宝贵的建议或者提示。期盼中。目前不要考虑压力测试了,看个在电视或者电影都会自动关机。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难搞丫,我估计是核心内部有问题,试试核心和显存降频后测试试试

网友:
换个U试试

网友:
硬件大师压力测一下看会不会更快关机  还是要看一下温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