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神奇Y510笔记本 光标闪不进系统求助!

楼主(2012-05-17):
故障现象:U盘、光驱均不能引导,左上角光标闪。硬盘为西数500G,MHDD扫描无红绿点。硬盘装XP系统换在台式机、其他笔记本能正常启动。插入Y510就只闪光标打死都不进系统。硬盘用多种软件分区都一样。用其他硬盘插入Y510能正常进系统。BIOS 硬盘选项修改也没用。请求高手帮助。急!遇到相同故障解决了的麻烦告诉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刷下机器的BIOS

网友:
用其他机器硬盘能进系统喔,楼上怎解释?

网友:
拔掉原机器硬盘U盘、光驱都能引导。

网友:
遇到过v3000 两台机器都是自带硬盘不 其他硬盘能进系统 而且测试自带的硬盘都是好的  。 最后解决,一个是换南桥好的  另一个直接换了个硬盘。。。。

网友:
好修啊,用MHDD察除一下,在分区就能搞定

网友:
注意分区格式了吗,有的机器C盘必须是FAT32格式才能引导的

网友:
果断换硬盘吧 别费劲了

网友:
6楼7楼你们想得太简单了。这么容易我早搞好了。

网友:
几个硬盘容量一样吗?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也是联想的,是商家拿过来的,说是装不进系统,当时有点忙我也没有注意,把硬盘取了用自己的硬盘就可以了,还以为是硬盘的问题就给他说叫他换了,

网友:
你自己已經判斷出故障了 還有什么疑問?

网友:
很简单,硬盘的问题,你MHDD扫描无红绿点,只是说硬盘无坏道,不代表硬盘无问题,有些联想的本本对硬件不苛克了,有点问题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