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不认硬盘

楼主(2012-05-17):
三星R467 不装硬盘能跑CO 显示无硬盘  装了硬盘之后 过了LOGO 有灯管 无显示   诊断卡D2  硬盘、转接口 都换过还是不行  .......

网友:
查硬盘工作条件..

网友:
做显卡吧,

网友:
误人子弟

网友:
严重灌水
像这样灌水帖,直接鄙视。直接说道天上去了。

EternalZED -10 严禁灌水
冰城D调 -5 严禁灌水
一修哥8 -10 严禁灌水
钱程似紧 -5 严禁灌水
贰修哥 -5 严禁灌水

网友A:
刷刷吧,刷刷更健康

补充内容 (2012-5-19 20:39):
刷刷BIOS,看不懂的外行面壁去

冰城D调 -5 严禁灌水

网友:
以前好像修过这机器,如果是SB700,那就建议换一个了

网友:
三星R467系统不认硬盘?

三星官方网站给出的答案: 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BIOS的设置、系统感染了病毒、或者是在使用中受到碰撞导致的硬盘 连接线不稳定或硬盘硬件损坏等原因引起的。 处理方法: 一、BIOS设置引起的故障的故障 BIOS(Basic Input/Output System 基本输入输出系统)中的硬盘类型正确与否直接影响 硬盘的正常使用。现在的机器都支持"IDE Auto Detect"的功能,可自动检测硬盘的类型。当 硬盘类型错误时,有时干脆无法启动系统 。 1、检查在BIOS设置中是否识别硬盘驱动器。 方法:启动电脑,按住[F2]进入CMOS设置,点击[MAIN]后,选择[PRIMARY MASTER]看此时 的状态是否处于什么状态,如果是[NONE],则利用F5和F6进行设置,改成AUTO则可以。 二、病毒破坏了硬盘的分区表,如果对硬件比较熟悉可以尝试使用一些第三方厂商的磁盘工具 来尝试修复。(修改分区表是一项风险非常大的工作,若硬盘中的数据十分宝贵,建议联 系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来解决) 三、对硬盘的连接线进行重新拔插.(必须经三星授权的维修站进行这项工作) 四、硬盘损坏,更换硬盘。 专家建议: 1、产品在使用的过程中,尽量不要大力的拍动键盘和移动电脑。 2、尽量不要在运动的环境中,使用电脑。 3、对杀毒软件进行定时的升级。

yjp
非常明显的粘贴复制
你这太官方语言了

网友:
sata 口,无非就3V 5V 供电,4条数据线阻值正常。如果这些都正常,然后查下南桥SATA模模块电路是否正常。都正常的话,换南桥。

同意楼主: 4.8 反对楼主: 0.0

网友:
利落
同意楼主: 4 反对楼主: 0

网友:
对,刷个bios试试吗、

网友:
为什么不看看整体电源电流有没有变化

网友:
刷bios先~~~~遇到过卡D2,内存拔了也D2,果断刷bios后亮机

网友B:
楼主的诊断卡真牛?是自己改的还是有直接卖的?

网友:
看起来很方便
那个插线板不错。。

网友:
查查供电看看,应该就是哪个供电没有导致的

网友C:
楼主这诊断卡还行啊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是不是在BIOS里面看不到啊?还是在PE里面?

网友:
没事直接刷BIOS吧

网友:
能看到灯管亮 看不到显示 显卡问题吧

太水了,,LZ都说过了LOGO ,

网友:
不认硬盘  看工作条件呀   3v 5v   还有复位

网友:
先看硬盘的供电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去BIOS里面设置下,不行刷个BIOS。

同意!!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下吧。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点评):
直接换南桥?楼主也太强大了吧。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再刷BIOS 最好换南桥,这样风险低,而且是正常顺序

网友:
以前出修到过,插硬盘档机的,结果是SATA接口到南桥的一个耦合电容漏电

网友:
这种情况先简单测下供电 数据线 接着刷bios 南桥

网友:
南桥坏的机率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诊断卡真牛?是自己改的还是有直接卖的?

改的 以前有个三星工厂原装的 被小徒弟弄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诊断卡真牛?是自己改的还是有直接卖的?

自己做的 以前有个三星工厂专用的被小徒弟弄坏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诊断卡还行啊

自己改的  以前有个三星工厂专用的被小徒弟弄坏了  。。。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先刷个bios  再测硬盘接口   最后搞桥

网友:
楼主的诊断卡连接线不错

网友:
以后发贴子时要看清楚了,这么一句话,遭到这么多的人鄙视。郁闷!

网友:
换个硬盘试呢,刷个BIOS

网友:
查硬盘工作条件..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3646-1-3.html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怪毛病很多~!

网友:
七楼正解,建议直接换板

网友:
换南桥吧 ,我遇到过一个

网友:
SATA口到南桥间有4个电容换了试下

网友:
下个图纸看看,硬盘借口的供电信号出来了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刷吧,刷刷更健康

我说的是刷BIOS,看不懂什么意思?太外行了

网友:
硬盘工作条件 BIOS 不行的话动南桥吧

网友:
你可以直接下载个BIOS试试。

网友:
这个机子毛病多 如果是AMD平台 刷个BIOS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