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烧掉的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2-05-17):
一个Maxtor/迈拓/希捷 160G IDE 并口 STM3160215A 听说原来的电源烧掉了,拿个盘来测好坏,结果插电后电路板有火光,拆开一看烧了个元件,请问这个元件是什么,能用什么型号直接代替呢,还是电路中还有故障,网上怎么没找到卖这个电路板的呢

网友A:
这个像是二极管。其它板子上应该也有
起保护作用,平时是截止的,当电压超过一定值时击穿,以防止过高电压加到后级电路。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3.3

网友:
那就是稳压二极管
是滤波电容

网友B:
没找到相同型号的管子,看起来象二极管,可上面却是R729 晕掉了  不晓得是什么了。拆掉这个管子还能通电不,想看看还会不会烧掉其他元件。

网友C:
估计会伤到电路板了 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相同型号的管子,看起来象二极管,可上面却是R729 晕掉了  不晓得是什么了。拆掉这个管子还能通电不 ...

不一定要同样型号啦。看它是接在相同电压处的即可

网友:
应该是滤波电容,没有这个滤波 ,供电会不稳定

网友:
是滤波电容。带横杠的一端为正极,另一端为负极。

网友D:
这个东西当看到你的题目就分析出来一定是这个2级管烧了他应该是电源烧了的时候就坏了因为是起保护作用的希捷40G上就有黑马甲的那种那个线路板是不是你自己焊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会伤到电路板了 飞线?

我觉得还不会  呵呵

网友:
  R729怎么看像是个电阻啊。  但是实物像是二极管、

网友:
好像是个稳压二极管来的。。

网友:
lz,+5v跟12V一样都有一个这样的管子
所有的板子基本上都有的

网友:
二极管     呵呵呵

网友:
能用什么型号的管子代替呢 具体说下型号 谢谢了

网友E:
二极管,你找一下吗,到二手市场去找一下

网友F:
你量一下看是不是对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你找一下吗,到二手市场去找一下

我们这边要找贴片的不知道哪里找啊,明天找旧盘拆个

网友G:
我看也像二极管,
测量一下两侧接的是什么,5V,12V还是地。
烧成这样后面的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看也像二极管,
测量一下两侧接的是什么,5V,12V还是地。
烧成这样后面的电路可能有问题。

明天量量看 外表看来还有救,不知道内伤如何了,呵呵

网友:
应该是个稳压二极管,看电路也知道一边应该是接地的,右边和螺丝孔在一块铜泊上

网友:
二极管都不知道呀

网友:
单向的TVS管(瞬态抑制二极管),过压保护用的。
找个坏板相同电压进处拆一个,不装能用,但下次过压烧全板和HDA。
你哪里看到写的R729?我只看到边上有表示二极管极性的箭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量一下看是不是对地啊

一脚对地,一脚对5v, 12v的那一路也有一只一样的,可他的型号是c722

网友:
找到个C235 也是一脚5v 一脚对地 ,可以用来代替吗

网友:
比较普遍的单向二极管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过,保护二极管坏了不换还是能上电的,只是下次就烧芯片了。

网友H:
应该是二极管来的,一般是雷击或是电源供电部不正常所造成,俺修过这类型的硬盘

网友I:
二级管 一般12V 5V 插反了烧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二极管来的,一般是雷击或是电源供电部不正常所造成,俺修过这类型的硬盘

可以用c235代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二级管 一般12V 5V 插反了烧这个!

那是电压过高吧 5v上12v的一定烧啦,可这个是正确插入烧的,怕电路中还有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像是二极管。其它板子上应该也有
起保护作用,平时是截止的,当电压超过一定值时击穿,以防止过高电压 ...

快恢复式二极管

网友:
不要就是啊,一样用,只不过下次再坏就洗白了。

网友J:
这个是稳压二极管   不上也可以用的   它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K:
如果是5V对地的,就用6V至10V的稳压二极管都行,1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稳压二极管   不上也可以用的   它是起保护作用的

问题是这个硬盘原先的电源挂掉了,主板也挂了。硬盘就不知道好坏拿来试。结果用其他好的电源来试硬盘的时候就烧毁了这个管子,不敢不上。我也想不上试试,可觉得太冒险了,想找个合适来代替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是5V对地的,就用6V至10V的稳压二极管都行,1W的

暂时焊上个 C235 的来代替,不敢上电。希望大家给点意见。这样行不

网友:
用作保护的二极管,换个块头差不多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当看到你的题目就分析出来一定是这个2级管烧了他应该是电源烧了的时候就坏了因为是起保护作用的希捷 ...

哈哈 插上电那个黑了的地方就冒火光了,有锡点的那个是我拆了那个管子后留下的

网友:
谢谢大家了 ,上电了,发现马达转了,认不到盘。应该是磁头坏了 磁头有寻轨的声音,就是没找到。

网友:
应该是二极管,续流保护作用的。

网友:
稳压管吧,找个差不多型号的试试

网友:
谢谢 有心了 已经找了个c235代替,不过应该是磁头有问题,启动后感觉磁头加载不到位,磁头总重复加载

网友:
随便找快硬盘都有

网友:
应该是安森美的二极管

网友(2012-06-17):
最好还是换一块电路板同型号的。。

网友:
这个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拆下来,不用上都可以的,是保护用的

网友:
应该是电阻吧。

网友:
网上怎么没找到这种电路板呢.

网友:
那个是过压保护二级管,可以不上的,那个二极管同时是用于过压或者电压接反才起到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