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压适配器引起蓝屏

楼主(2012-05-17):
今天测试2个HP本本,第一个用一会就蓝屏了,我以为电脑问题呢 就又换了一台笔记本,可是用了一个又蓝屏了,我以为本本坏了,但是我想不太可能啊 ,所以我就想是不是适配器问题,就又换了一个,经测试不蓝屏了。我想问下大家适配器可能引起蓝屏吗?

网友:
还真没有碰到过

网友:
很正常 ,台式机电源功率不够的时候 也会蓝屏

网友:
暂时没遇见过 为什么呢

网友:
好像没遇见过,

网友:
供电不足啊 你看电源是否发烫

网友:
笔记本适配器引起的篮屏 第一次碰到 学习了

网友:
我也有个华硕电脑,说用了会蓝屏,但测试了一天也没什么问题。明天让他把电源带过来

网友:
怪病  绝对的怪病

网友:
电源不好引起供电不足而蓝屏,有可能,长见识了

网友:
怀疑是功率不够 。

网友:
可能是电源功率不足,或电压偏低太多了,

网友:
如果是原装电源适配器应该是里面的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
惠普的机器是有这个现象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功率不足引起的吧!

网友:
真是蓝屏无处不在啊

网友:
我见过适配器引起触摸板不能用的,但没见过蓝屏的

网友(2025-02-02):
什么可能性都有,搞维修就是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