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立的老笔记本。待机看不到电压我的是带四显的哦

楼主(2012-05-17):
一个日立的老机器真的很老了。产地是日本的。
故障:叉上电0.01 然后就是0.000  可以触发 但是触发后只有5V 没有3.3   我打对地阻值 3.3的电感是0  断开接点  后级短路~~开始接电压烧  哪里都不热!!我真是那个无语呀。拆电容 只要量到两个为0的全拆  最后还是一样。我差,真*脏话*想把这板踩了~~没法 接着拆PC卡之类的。网卡也拆 可还是没用。就差IO 和南桥没拆了。各位。我想去网上找个这样的板  没有!!~~  机型写的是鬼话。我看不明白  唉 板号好像是 YF888-02RE什么的。有没有人能支点招谢谢

网友:
如果大电流都找不到芯片或元件发烫,那么是板层内部短路了

网友:
我建议直接把主板直接换了算了

网友:
唉 什么板呀。我真无语了。网上都找不着这板
YA888-VER1 小日本真*脏话*恶心

网友:
这机子你没有图纸就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