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8L 1088 批量白屏

楼主(2012-05-17):
谁修过这种通病吗 有时半个月不白一次,有时一天白几次

网友:
木有~
   具体点撒!

网友:
没修过,但既然是批量白屏,基本上排除屏的问题,那就看屏供电的情况了,看是屏线引起的还是屏供电转换电路故障所致。如果这两样都排除了,那就得看屏供电开启信号谁送出来的,试着强加屏供电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的话,那就得考虑是否北桥或显卡本身的问题,或者他们的伺服电器有故障。

网友:
楼主最起码传上来个看看什么情况啊!还有最简单的方法就换屏!

补充内容 (2013-5-29 12:28):
偶今天也遇到了,一开始楼主说的我还不相信:我个人觉得有两种可能性最大:屏(屏上的码片或都电路)、屏线(似通非通)!我遇到这个简单的处理了一下,用了半天也没出现白屏,可把适配器去掉,单独用电池的时候就白

补充内容 (2013-6-2 13:47):
这机器真是神经病,用了两天没有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