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2-05-17):
          据顾客说,机器进过水,但是能用,据说放在棉被上用!现在待机是0.2多,拆开后发现南桥金手指地方腐蚀比较严重,待机0.2多 是通病,修好后,开机能亮了,想处理下进水地方,便用洗板水擦拭腐蚀那一块,居然擦掉了五六颗原件,擦拭完毕后,开机电流跑0.7不动了,已过内存~!但是擦掉的元件连带棉花扔垃圾桶,找不到了~!现在犯难了,有图纸元件没坐标,咋整~希望哪位同仁能帮忙提供图片比对下。

网友:
乖乖,这个难了呀。要找到一样的板才行呢

网友:
这下爽了。。。。450可以收
450块大洋,赚飞了。 我怎么就遇不到这种客户

网友:
赚大发了,才450块。。。!!!!
这价格不算贵啦
哎····顾客不修了~不过他卖给我了~CPU T4300~ DDR3 2G内存~ 三星320G硬盘 ~独立显卡未知大小~ 三星LED屏 450块钱收下~不知贵不贵~

网友:
有一样的板子就好办。没有的话,找大概跟旁边一样的原件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掉电阻了吧

网友:
这只能找原板,或相近型号的板型了吧。

网友:
heh   heh 有点难哦。、

网友:
要看  电阻是在电路中启的什么作用    分压的就要一样的   限流的   可以随便换     最好找原值

网友:
只能找原板子了哦,对照一下

网友:
哎!从生意角度来说,本来客户拿来就是进水腐蚀了,现在和客户说腐蚀严重,板子变形,板层内也坏了。真的没法修。和客户的沟通看你的口才了。

网友:
看看此桥用的是什么芯片型号,可以尝试着换些相近的试试看!不行的话那只能找OK板对比了

网友:
先找一下有没有原板。若没有就叫客户换板。

网友:
这样的板子就不要修了,买一片换了吧,即使这次修好了,以后麻烦多多啊

网友A:
拆开后发现南桥金手指地方腐蚀比较严重,待机0.2多 是通病,楼主能指示一下,它是什么样的通病吗

网友(点评):
三星R428的一个通病就是插电待机电流0.18—0.2A,待机有微短。南桥的背面有小电容短路,具体编号不记得了。

网友:
你是把清洁棉扔了才发现有掉的东西?这样就麻烦大了,最好是找和他一样的板对照吧

网友:
现在就是不知道掉电阻的位置在哪里~!有一样的料板就好办了~!

网友:
没事就不要察班子,和我以前一样手痒,现在我都不敢插了~!

网友B:
本来客户拿来就是进水腐蚀了,现在和客户说腐蚀严重,板子变形,板层内也坏了。真的没法修。和客户的沟通看你的口才了。同意楼上,说明白了就是忽悠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来客户拿来就是进水腐蚀了,现在和客户说腐蚀严重,板子变形,板层内也坏了。真的没法修。和客户的沟通看 ...

450块钱收过来了~CPU T4300~ DDR3 2G内存~ 三星320G硬盘 ~独立显卡未知大小~ 三星LED屏 450块钱收下~不知贵不贵~

网友:
~CPU T4300~ DDR3 2G内存~ 三星320G硬盘 ~独立显卡未知大小~ 三星LED屏 450,你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0块钱收过来了~CPU T4300~ DDR3 2G内存~ 三星320G硬盘 ~独立显卡未知大小~ 三星LED屏 450块钱收下~不知 ...

修好了,就不贵啊!

网友:
不装那些元件,居然一样能用,本来是不能用的,后来我又擦拭了下,在点,居然能亮了。现在CF测试中,不过手摸南桥很烫,散热器一点都不烫,为什么南桥背面的电容会短路,正是此原因吧

网友:
这个有点麻烦的

网友:
拆下来都赚啊

网友:
收回来  修好还是不错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后发现南桥金手指地方腐蚀比较严重,待机0.2多 是通病,楼主能指示一下,它是什么样的通病吗

很感谢你。以后接到这款机器会留意此问题。并记住故障点。还望多指教。。。

网友:
320G硬盘现在也卖快四百了,
收了稳赚的
楼主你刷的太暴力了
这可是很致命的

网友:
价格不贵     一般

网友:
口才不是一般的好!!这一行  会忽悠  才强悍

网友:
是通病   把所有电容娶了  就OK了

网友:
是南桥后面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后发现南桥金手指地方腐蚀比较严重,待机0.2多 是通病,楼主能指示一下,它是什么样的通病吗

         这款机器南桥工作一段时间后很烫,手按它上面坚持不了1分钟,又因为南桥底部背面是硬盘,硬盘工作起来也发热,那么夹在中间的元件就受不了了~就造成一颗小电容击穿,待机微短0.2不开机~可不拆笔记本就可以修复,直接将硬盘拿下,绝缘皮拿掉就能看到了~直接拆除或换一个,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