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进水了,变绿,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2-05-17):
(图片)

网友:
CCD可能坏了哦

网友:
在抓景的时候lcd 显示是这样吗 如果lcd也显示这样 那就是楼上说的ccd坏了

网友:
取景的时候正常。
但是照完以后,就成绿的了

网友:
ccd坏了,拿去维修吧,觉得没必要可以买一个新的。

网友(点评):
知道什么样的CCD能修吗 能修的都是CCD引脚和里面芯片的细线开焊的 也就是生产缺陷的2003-2004年的多些 芯片坏谁也修不了 CCD不是易损件的

网友:
还是要仔细检测下,在没有确定的情况下,不要盲目的做处理!

网友:
可能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重点检查ccd,图像处理器和排线

网友:
ccd的可能性更大吧

网友:
烘干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