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LA5081P二修机奇怪问题,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2-05-17):
联想G450,LA5081P  集显的,二修机,别人换过,北桥,刷过BIOS,EC也换过第一次开机,电流一道0.6,掉到0.3,第二次开机电流到0.7不动,CPU供电正常,有CPURST,BIOS有波,HADS#无波,有时开机电流直接到1.5,一直往上走,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拔掉内存看多少毫安

网友:
没有变化
,都是一样,CPU没有工作

网友:
没有高手吗?CPU,和内存阻值都对,下步就是换北桥了,

网友:
用波波看各项供电稳定不。

网友:
你都知道下一步是干北桥了。

网友:
主要是别人换过,阻值都对,想确认下在换,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现在已经修复,北桥坏了,估计是以前修的那个店BGA 技术不行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是北桥芯片本身坏,还是没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