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不亮

楼主(2012-05-17):
接到一楼里的活,送过来时,是来回的重起,每次都是跑到,0.5A的左右,就重起,感觉像没检到CPU,于是拆机器,主板取出来后,先把BIOS电池,放电,无效,于是开始正经测试各个点的电压,首先是测CPU的VS,发现电压只有0.5,肯定不对,CPU的电源管理芯片在CPU座那边,把主板翻过来,一看,唉!!!芯片周围有进水的痕迹,于是把芯用像胶水洗了一下,清洗完后,发现有腐蚀的地方,把芯片焊下来一看,主板和芯片都没有什么事,于是又把芯片擦了擦,把主板焊盘也弄了一下,又重新焊了一下,通电,按开机键盘,OK,真是万幸啊,没想到啊,我本以为,焊完也不行呢,都我准备好一个电源芯片了,唉!!!省了,收钱,完活。

简单明了 技术其实也还行 哈哈

网友:
重说一下,是跑到0.55A左右,不是0.5少打一个字,不好意思了

网友:
也就是说最初还是 芯片腐蚀导致的 芯片没坏

网友:
似乎进水的机器就是这样 洗洗刷刷就好了 不好的话顶多也就是开焊 断线 再严重点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先 洗洗刷刷就再来测试,不行才拆芯片的,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
幸运之星啊,说白了还是接触不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