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敏UR785GX

楼主(2012-05-17):
板子不上电,最后发觉这个元件很烫带的南桥有点热,标识是apl1117 第二行数字标的CL6HN,具体位置在图的小红框位置(图是借的板材是红色的)
请高手指点一下思路吧,有点蒙了

网友:
断开1117。量对地阻值、大于80二极体值。(一般而言)。小于80就是有短路嫌疑。断开网卡。IO。还不行下桥。

同意楼主: 4.4 反对楼主: 5.0

网友:
不好意,点错了,我很赞同楼主的,请更正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很明显的短路吧,测下usb 的数据线阻值吧。

网友:
1117正电压稳压器,3脚进,2脚出,1脚调整 提供待机电压。很烫说明有短路,按你说有可能是南桥引起的。先测下短路吧

网友:
南桥的嫌疑要大,拆掉看看

网友:
首先要确定你是在查什么?是什么问?然后查其芯片本身是否正常,在正常的情况下再去查其它的!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一般为南桥坏,你可以拿下1117测量输出端有没有短路若有,就查下输出端所想连的元器件,若没有不正常的就是南桥坏。

网友:
要说清楚怎么出现的,有没有被雷闪过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LZ主板维修好没有呢。 我有修到这样的问题。不通电/。你那个1117没有坏的 是一个八脚IC坏了。 就在PCI槽附近/

网友:
各位师傅,学习了,谢谢

网友:
先检查Super IO、网卡芯片烫不烫,我以前也遇到过。

雷击的,三端稳压管1117和网卡烧了,把网卡拆了在换个好的1117上就OK,你还可以卖张网卡(前提是你没有同型号的网卡芯片)。

如果IO   和  网卡都是好的,那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一般这个1117烫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打一下2脚对地阻值,如果短路拆掉与之相连的网卡,南桥

网友A:
我也感觉1117没坏,我查一下八脚IC吧,现在我基本判断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感觉1117没坏,我查一下八脚IC吧,现在我基本判断南桥挂了。。

恩,我查了下那个IC叫  RT9173B的吧。

网友:
这个是RT9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