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独显的疑难杂症啊

楼主(2012-05-17):
接了一台sl410的本子,情况是这样的,只要在线看视频或者电影任何网站的视频  缓冲一下就蓝屏 白屏 黑屏。正常上网一切都没问题。播放下载下来的电影一切正常,跑3D也一切正常。就是不能缓冲视频文件 只要缓冲就会蓝屏 黑屏。 白屏。

CPU换过了。硬盘换了,系统也做了。内存也换了。问题还是一样。 用USB的网卡也是这样。用本地网卡也这样。用无线网卡也是这样。晕了一天,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麻烦各位师傅高人给分析下、。

网友:
主板不是还没换吗

网友:
因为这个原因叫客户换板,最少要准备三个小时时间来说服客户,还要是央视主持人的口才,
亲,商量换板可是大工程

网友A:
显卡,你懂得、

网友:
还是软问题
升级一下FLASH player
还是系统问题,驱动没装好

网友:
升级一下bios试试

网友:
个人感觉南桥的问题比较大,楼主不介意把南桥换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你懂得、

感觉不是显卡,因为播放下载的好的电影或者跑3D一点问题都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