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主板的总线?

楼主(2012-05-17):
怎么查主板的总线。。。请高手指点下。详细点。。。。小弟求之不得。

网友:
一块因特尔的板子。开机不跑码。U换了。。内存换了。。BIOS刷了。。各项供电正常。就是不跑码。。。。求高手指点。。。

网友:
焊北桥

网友:
先确定各供电是否正常!然后再去查时钟与复位信号!

网友:
不能光换东西,有时也要查条件

网友:
换那么多没用呀,
CPU工作四大条件你一个都没有说,就把所有的换完了,不跑码你怎么会换内存呢?
看看CPU的电压,时钟,RST,PG,还有CPU到北桥,南桥,南桥到北桥的AD线,LPC,SPI总线,你都没有量,怎么看机呢?

我也知道怎么测 还有别的电压,
AD线 LPC,SPI总线怎么测?

网友:
把主板的线都刮出来测一测

网友:
哦。我刚学啊。说的我都不懂。有什么书可以参考吗??最好是简单易懂的。。有知道的可以推荐几本。

网友:
我都不知道回在哪里你能看到,
有几种方法,一,用二极管档,测AD线的二极体,也就是说INTEL的板子CPU到北桥,你先装上CPU看看AD线的阻值是不是一样的,一般的话AD线的二极体上下相差不了2欧,好比正常范围为267欧,你发现有一个点是350欧那就说明CPU或北桥有一个空焊,你现在把CPU取下来,看看那个点是多少欧,如果还是320欧,那就说明CPU有空焊,如果是无穷大,那就说明北桥有空焊,其它的AD线用同样的办法。如果是焊在板子上的两个芯片你不好取可以割线,分段量。二、用电流法,也就是说,表笔是加一个电压去量测,看电流,而不是那二极体,三,在通电的时候用示波器把AD线的波形,后两方都是一些深度的维修才用,想学后面的,就得现把前面的整会了才OK。一个板子修OK了才20,30元钱,何必花那些心细去修那个板呢,叫他换板,你同样也可以赚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