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声卡正常,但是插孔无输出

楼主(2012-05-17):
求助,映泰C51主板维修,故障为无声音,主板上自带的插孔无输出,但是可以确定声卡芯片和电路是好的,应为把音箱直接接触主板前置音频接口,有声音输出,正常,求指点

网友:
换声卡接口吧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应先查一下接口及之前线路

网友:
跳线问题,你看一下标有"AUDIO""的跳线槽,试一下不同的接法

网友:
还要注意,有些主板是支持系统内软跳线的,要装相应的声卡驱动

网友:
已经搞完了,吹掉芯片,装个USB正常了

网友:
都换了USB声卡那我就不必说什么了,呵呵

网友:
今天我遇到这样的故障了

网友:
我最近老遇到这个情况,其实很简单的,是驱动问题的,要调一个东西的。怎么搞,用文字我难以表达,怪我读书太懒了,呵呵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前面正常,后面无输出,后来发现不是跳线问题,而是声卡芯片有问题了,后面把前面也改到后面变成同一输出了.这种问题是声卡芯片坏了,但手头没有只能用这种方法.

网友:
现在有很多替换的东西,不用太执着

网友:
换个口试试,不行的话换十个

网友:
这个是个小问题 ,前置音频常闭触点断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可能是芯片问题

芯片要是有问题你前置也不会管的

网友:
把前置的音频线拔掉。在用跳线冒跳上。应该是纵向单针的两边都跳上。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