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本地供电有问题,导致电脑频繁重启

楼主(2012-05-17):
测量电压为210V左右,有瞬间低于170的情况且十分频繁,请教了大家。
现在有三种意见:一说买个普通稳压器要调压式的,不要继电器的;二说买个UPS稳压电源,三说买个主动式PFC电源。请教一下大家,那种效果好,那种价格低。请大家多指导。谢了!

网友:
ups

网友:
网上相互对比一下

网友:
普通稳压器应该比较实惠,但不能停电,UPS停电也能用一会,但价格高

网友:
UPS,买个低端的。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买个宽频电源,110~230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
如果不停电那用个稳压器还是比较合算

网友:
功率大点的UPS都不便宜,稳压器比较实用

网友:
    如果只是瞬间电压低,可以在220V整流后加一400V220uF电容,用连线焊上做好绝缘,放在ATX电源内。

网友:
说明电源的稳压特性不好,换个好电源或者把电源修一下!

网友:
换个大容量的电容,其实一般的电源都可以工作在欠压和过压状态的,一般是160V以上,240V以下

网友:
用5楼的主意。虽说主动PFC的贵了点,可却不用增加UPS什么的,适应能力强。

网友:
换个宽幅电源 要求不高的 比如航嘉的宽幅小子  价钱不高
要求好一点 的 航嘉的宽幅王 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把开关电源高低压侧的电容都换掉,应该满足瞬间断路或低电压的需求!

网友:
我这也有这种现象,供电不稳定最低150VAC,导致电脑非正常关机,经常搞得开机慢,数据丢失。换了宽频电源之后一直都很好用!建议买个品牌宽频电源,110~240都能正常使用 。

网友:
稳压器吧,显示器什么的都能跟着稳压,主动电源也就主机自己用。

网友:
给电源里,换了两个新电容,现在不厉害了

网友:
买个宽幅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