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7):
我的小上网本。总要开机前先拿下电池在装上才能开机。不然的话开机灯亮,电脑没反应。求解中。是不是自动待机搞的啊?正常关机后电池指示灯长亮。。。。。求解中。。。
电脑
同意楼主:
5.0
君子报仇,3年不
同意楼主:

网友:
主板充电电路 的问题

网友:
请高人指点一下
同意楼主:
0.0
君子报仇,3年不
同意楼主:

网友:
EC出问题了.....
同意楼主:
5.0
君子报仇,3年不
同意楼主:

网友:
怎么会是EC问题呢 充电芯片了

网友:
什么电池啊?CMOS电池还是锂电池啊!前者查CMOS有关电路,后者查待机电路与触发电路!
同意楼主:
5.0
君子报仇,3年不
同意楼主:

网友:
锂电池。我看也没必要修了。直接淘汰。

网友:
多半是充电电路有问题 小三极管作为重点

网友:
这问题就别搞了,浪费时间啊,

网友:
可能是南桥哦

网友:
插电池有待机吗

网友:
充放电芯片吧! 蒙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