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经常自动死机关机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2-05-17):
电脑配置 AMD X2 4800+  超频三迷你红海散热器
              精英nforce6m-a(v3.0)
              海盗船1G 667
              希捷80G
              铭宣7600GS 256M DDR2
              航嘉LW-1288电源
现在安装的XP系统,经常用着用着就死机了,有时还自动关机,关机后有时候能重新开,一般都再也开不了,要过好长时间才能再开,360硬件大师监测电脑各部件工作温度都很正常,内存、CPU、主板、电源都换过,问题依旧,真的很郁闷,求高手解救!!

死机主要检查硬盘有没坏道 显卡。
机箱开关检查过了吗

网友:
从新做个不同版本的系统,有可能是系统不兼容,一般台式机不存在风扇问题。

网友:
你不是全都换了吗,怎么还不知道问题呢
死机,硬盘,内存,电源,你检测一下,再说

网友:
硬盘用MHDD扫过没问题,电源换了一个新的动力火车电源,主板换的华硕M2N-E,内存换的威刚2G DDR800,CPU换了AMD X2 4000+,不知道还能怎么办了!!

网友:
问题补充一点:华硕M2N-E和精英nforce6m-a(v3.0)都是单芯片的ATX大板,工作时间一长,主板上的芯片就有些烫,但是加过风扇辅助散热,结果问题依旧(M2N-E主板自带铜管散热的),不是一般的郁闷啊!

网友:
你都换完了,那不如换台机

网友:
是不是温控IC挂掉了。

网友:
不用補充了哥們, 換新電腦吧.正常老化. AMD 五個數字+的處理器 直接換新機,沒必要問也沒必要修.

国内大部分城市还没达到那个水准,前天还碰到一个,奔三的机子还要修,修一下收30又嫌贵,无语了
现在国内电脑跟外国差不多了坏了直接换新的 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一般AMD主板都是短寿命, 可能应为长久运作过热导致零件不稳定。

网友:
电脑不是我自己的,别人不肯换,一定要修啊!!,求教高手帮忙啊!

网友:
还是得找出原因啊,丢了可惜啊!坐等高手……

网友:
上面这个大哥说的对啊,直接换新机,这机真的没有必要修了

网友:
这机真的没有必要修了

网友:
为什么不换块显卡试试?

网友:
看你的贴子上面说,就是显卡没换过了!显卡有时也会死机的!~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还用    换吧

网友:
显卡换试下

网友:
主板问题 你换了就好。

网友:
首先你要看下开关有没问题,我最近也遇到过一台,无故重启,我把风扇,电源,显卡等除了主板都换了还是不行,结果一拿板出来开又不重启了,后装好又不行了,这样几次莫名其妙的好了,郁闷

网友:
可能是机箱的问题

网友:
电源,主板,机箱的关系大些,代换应该知道是那儿的问题的

网友:
没有修理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