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TPS51020待机问题???

楼主(2012-05-17):
华硕的A8J,35V死活出不来啊,TPS51020 24脚18.5v正常,6脚18.5v正常,15 30脚BEST12各4.5v正常,为什么8脚REFT是《《《0.4v》》》???为什么呢,到底哪里还有问题,在此说一下,51020换2个啦,现在9 10脚EN也有3.3v开启电压,那有什么用哪?怎么查???

网友:
外围查过没问题,

网友:
自举升压电容 电阻测下

网友:
频率设定脚查了没??

网友:
22脚有电压没有?

网友:
是不是把时序搞错了

网友:
那个35V 是3V、5V对吧?VREG5IN的5V电压有吗?

网友:
51020很容易坏的 是不是焊接没焊好 或有引脚空焊了

网友:
这机器是开了机才会出来的,朋友

网友:
要是待机才出来的话,那这个就不用查了。

网友:
你再查一下。那个3V 5V的控制端的电压,和电路。分析一下,是开机有3 5V呢?还是待机时候就有呢?

网友:
35V 是3V、5V对吧?VREG5IN的5V电压有吗

网友:
先查下是待机有3、5V还是触发后出来,该出来时没出来就查它的外围电路了。有图很好找的啊。

网友:
EN信号有,总控制信号有没有啊?   如果有,查下外围电路。

网友:
确定芯片焊到位了吗?这点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