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31,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2-05-17):
长城m1931,开机显示正常,用了2-3小时以上机子热了(前天开了30多个小时都好好的,就是电源线一拔掉再插上就黑屏),关机再开就不显示了(或者电源线拔掉再插上)。。黑屏,数据线一拔也会提示“无信号”。插上就黑屏。。反正,如果一直用不开机,就正常。。一开机就不显示,黑屏了。。如果再过几小时机子没有发烫就会开始正常工作(感觉液晶屏面上面和下面,就是灯管的位置很烫)。。感觉这种故障不像灯管坏,我也把机子都拆了下来,里面的一体板目测是好好的,电容也没有鼓包。
基地的朋友,帮我一起看看是不是,驱动的问题,还是灯管的问题, 还有哪方面的问题。。。明天,我来基地看大家的回答。

网友:
上面打错了,驱动板问题,,有没这种可能???

网友:
先查清楚是显示器还是主机的问题吧 方法很简单 显示器黑屏 只要键盘小键盘大小写灯都正常就是主机正常 如果都不亮或长亮了就是死机了 如果正常那就是显示器问题了 也有可能是显卡  这个需要自己慢慢排查

网友:
换台主机试看看。到底是显示器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长城显示器是有这些现象,我估计换块驱动板就行了

网友:
先改个通用高压板,试试吧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修得多了,换MCU刷程序也不是太好的,最好还是换代用的驱动板稳定

网友:
至少要上个图看看`!

网友:
亲,我们不会连这个都不会吧。。当然是查出来是显示器的问题才发贴子的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平背板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