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机,进PE黑屏了 求解

楼主(2012-05-17):
   晚上收了台联想机 装系统 BIOS调好后 进了PE给他硬盘重新分区后 准备ghost到C盘,到一半后发现不对  强制重启了电脑后再进PE就黑屏了 求解!!!!!!

网友:
急啊  各位大虾们遇到类似情况的帮帮小弟 小白在此谢过!!

网友A:
不进PE不行吗?   直接一件安装到C盘。。。。 要不你换也硬盘  拔插内存试试,

网友:
U的型號說下

网友:
联想什么 机子????

网友:
先扫描下硬盘吧!

网友:
低格硬盘 改IDE  再进

网友:
小子,你是不是ghost错了,  把系统弄到u盘去了,  PE文件都破坏叻,你咋进PE,

网友:
你还是换一个U盘启动盘试一下,看是不是还是黑屏。

网友B:
重新分区一下看看

网友:
用光盘试下

网友:
接光驱0放光盘

网友C:
换U盘试下了,也许是U盘的原因

网友:
换个PE看看,是不是PE有问题啊

网友D:
品牌机有些机型是不能进PE的,有些问题只能在DOS下操作。可恨现在又好多年轻人不懂DOS了。

网友:
换个PE试试

网友E:
希望 u盘没坏

网友:
大虾们 U盘没坏!换U盘了 故障依旧,进bios改成硬盘启动就出现提示没发现磁盘的英文,之前进的了PE的 硬盘被我重新分区了。。。之后我就ghost到C盘 可发现进度需要40分钟 装过系统的都知道一般只要几分钟就ghost到c盘了 于是我就强制重启了下电脑 再进PE就进不去了  呜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希望 u盘没坏

大虾们 U盘没坏!换U盘了 故障依旧,进bios改成硬盘启动就出现提示没发现磁盘的英文,之前进的了PE的 硬盘被我重新分区了。。。之后我就ghost到C盘 可发现进度需要40分钟 装过系统的都知道一般只要几分钟就ghost到c盘了 于是我就强制重启了下电脑 再进PE就进不去了  呜呜、、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3705-1-1.html

网友F:
把主板给放下电,不行的话,换个U盘重新引导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品牌机有些机型是不能进PE的,有些问题只能在DOS下操作。可恨现在又好多年轻人不懂DOS了。

之前可以进的,进去后我还吧硬盘重新分区了 可之后ghost到c盘的途中 我强制重启了电脑 就再也进不去PE了 是不是硬盘被我弄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U盘试下了,也许是U盘的原因

换了 故障依旧  主要原因是我之前进PE把硬盘重新分区在ghost到c盘途中强制重启电脑了。。。之后就再进不去pe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重新分区一下看看

现在是PE进不了  系统也进不去了 分不了区啊  我泪奔

网友:
超棒的 慧荣芯片  我确定U盘没问题的 因为之前能进P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进PE不行吗?   直接一件安装到C盘。。。。 要不你换也硬盘  拔插内存试试,

可悲啊 客户不让我拆硬件 说之前他装过系统 电脑从没拆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把主板给放下电,不行的话,换个U盘重新引导

U盘换了  还是不行 客户不让拆机啊 可悲。。。。也许各位大虾们 还没弄清楚  之前是能进PE的 就是在硬盘被我重新分区 然后ghost到c盘的途中 我强制重启了下电脑 之后就进不了PE了

网友:
也许各位大虾们 还没弄清楚  之前是能进PE的 就是在硬盘被我重新分区 然后ghost到c盘的途中 我强制重启了下电脑 之后就进不了PE了              再把bios调到硬盘启动 就出现提示没发现硬盘的英文提示  系统都进不了了  硬盘都认不到了   忘了说下 第一次进PE准备分区时发现没认到硬盘  于是我重启进bios调了下sata借口 再进PE认到了 于是重新分区再然后就发生下面的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U盘换了  还是不行 客户不让拆机啊 可悲。。。。也许各位大虾们 还没弄清楚  之前是能进PE的 就是在硬盘被 ...

硬盘杯具了吧,把硬盘拿出来在别的机子上重新分区,或者用你自己的硬盘装上去看看,没准就是硬盘分区错误的原因。试试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硬盘杯具了吧,把硬盘拿出来在别的机子上重新分区,或者用你自己的硬盘装上去看看,没准就是硬盘分区错误 ...

  没办法了 不知道有没有硬盘分区错误导致进不了PE的先例  我估计不是分区错误了 与我强制重启有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没办法了 不知道有没有硬盘分区错误导致进不了PE的先例  我估计不是分区错误了 与我强制重启有关。。

有这个先例,插硬盘进不了PE,,不过那个是硬盘坏了,拨掉 OK。。你把硬盘拿出来装硬盘盒分一下区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这个先例,插硬盘进不了PE,,不过那个是硬盘坏了,拨掉 OK。。你把硬盘拿出来装硬盘盒分一下区看看

谢谢大虾了 客户不让拆机是个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之前可以进的,进去后我还吧硬盘重新分区了 可之后ghost到c盘的途中 我强制重启了电脑 就再也进不去PE了  ...

有可能把硬盘的分区表搞坏了,你把用软件把分区表修复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把硬盘的分区表搞坏了,你把用软件把分区表修复一下。

谢谢大虾指点 可现在是硬盘认不到 PE也进不了 啊 U盘引导没用了

网友:
不进平PE不能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大虾了 客户不让拆机是个麻烦。。

不进PE,在DOS下分区不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一下这个,或许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0529-1-1.html

这个很受益啊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虾们 U盘没坏!换U盘了 故障依旧,进bios改成硬盘启动就出现提示没发现磁盘的英文,之前进的了PE的 硬盘 ...

我经常遇到这样的现象,换个引导就可以了,最好用USB-CDROM

网友(点评):
就是用的USB cd rom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是PE进不了  系统也进不去了 分不了区啊  我泪奔

不进PE 也可以分区啊

网友:
我经常遇到这样的现象,换个引导就可以了,最好用USB-CDROM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大虾指点 可现在是硬盘认不到 PE也进不了 啊 U盘引导没用了

修复分区表是不需要进PE的,只要能进入DOS,然后运行分区表修复软件进行修复。另外我想提醒你一下,分区表损坏后是看不到硬盘,而且用其他方法引导都会很慢的,不过在BIOS里必须能够看到硬盘。

网友:
硬盘模式改了没有

网友:
PE LOGO 滚动条过了后一直按住Ctrl还是Alt的   忘记了  试试

网友:
可以用光盘试下啊

网友:
外显如何?

网友:
看样子是硬盘挂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啊。就算U的PE坏了也不应该黑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