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主板型号I31GM4-L插诊断卡无时钟无复位先查时钟还是复位?

楼主(2012-05-18):
      捷波主板I31GM4-L插诊断卡显示无时钟无复位,测板各电压都正常,上775假负载测得无PG、CPU复位,也没有核心电压,只有1。2V总线电压,而且测时钟直流电压1。6V,跟假负载上的约0。7V相差很远。上PCI打阻值卡测得复位是0V。该主板的南桥是82801GB,南桥芯片上很炀手,手指只能在上面停留零点几秒,用温度表测得温度摄氏50几度,有经验的高手们请指点像这种情况是先查时钟还是先查复位。南桥的温度这么高有不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换一个测试卡,不行的话就丢了吧

网友:
先电压,后时钟,后复位

网友:
不知道新手 爱莫能助啊 呵呵

网友:
先供电,后时钟,再复位,南桥发烫可能内部短路,量下周边电容确定下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测量时钟电压正常,用频率计测量也有14。318MHZ。跑灰线PG信号,跑到一个过孔就跑不走了,复位针上有3。3V电压,也不知道是直接进入南桥还是要经过其它电路再到南桥。从有些资料上看,有些时钟芯片要南桥发一个信号给他,时钟芯片才开始工作。如果是南桥本身有问题就发不出复位信号,使全板没有复位。南桥的3。3V、1。5V供电都正常。北桥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总线供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