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精锐V41一体电脑 断电

楼主(2012-05-18):
一台清华同方精锐V41一体电脑,不定时自动断电,有时半个小蝗左右断,有时一个小时左右断,有时2小时都不断,打开手摸各大芯片温度都不高(微热), 电源19V很稳定,不知道从哪入手.

网友:
19V稳定只能说明适配器没坏(一体机大部分外置适配器),个人觉得你这情况,还是要查供电

网友:
查主板,3   5V,桥供电,CPU供电,

网友:
首查看各供电电压正常不  在看稳定吗

网友:
一体机和笔记本一样的,散热的问题~!

网友:
上个吹风机风扇试试

网友:
刚才客户说,开机后如果不操作电脑,要等很久才会自动断电,如果玩游戏的话,等不了多久就会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