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屏幕中间花屏!!!

楼主(2012-05-18):
acer屏幕中间有花屏!!!
ACER

网友:
外接正常么,换个屏试试呢

网友:
外接是正常的!!!

网友:
先把屏来回动一动,看有没有改善,再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 一般是屏的问题
同意楼主:
0.0
wanghong132
同意楼主:

网友:
先换屏,后加焊显卡~!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先拆开,清理一下就行了,有可能是排线的松动等原因造成的。我见过有这样的的机子,就是清理了 一下就好了。当然保险起见的话,你也可以去加焊一下。

网友:
怎么个花法呢,最好有个图片呢,先换个屏试一下看

网友:
我觉得是屏坏的可能要大一些,你说的中间花屏应该二边是好的吧!这种一般是屏坏的!
同意楼主:
3.0
chen514177
同意楼主: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屏线,屏,显卡

网友:
先换屏试下

网友:
acer 什么型号的

网友:
楼主来个故障的图啊,要不就凭你说的很难判断

网友:
嗯 对 上个图片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你说得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有可能是屏 然后是显卡 先环评 后患显卡

网友:
最后传个图片,一般是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