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温度高

楼主(2012-05-18):
我手上遇到款索泰GTS250 512M F1的公版卡,温度高的很。还没过保的,我只把散热膏看了下,没问提。如国跑满载显卡可达90度以上。空载60多度。求解决办法。

网友:
换风扇可以吗

网友:
散热器不行了吧  或者硅胶老化   GT250 温度不高  比98GT低不少  或者 用户是不是超频了 看看频率

网友:
换好的风扇看 你没动哪里

网友:
没改哪里,我用索泰的调速软件开100%转速,可以降低5度。但换散热器成本太高,客户部愿意接受。我到索泰客服哪里,他们的解释是满载100度是正常的只要没花屏死机。我就想给显卡降下温,可以寿命长点。

网友:
散热 改长转,硅胶弄新的,加个铜片,导热弄好的啊

网友:
加强冷却退烧,只有用风扇!

网友:
谢谢。换散热器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