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压1.5V

楼主(2012-05-18):
   一台DELL PP38L点不亮,拆机看到CPU供电芯片MAX17410周围有两个地方起粉,于是拿下洗板,发现有一根焊盘都腐蚀完了,接好线后可以开机,但CPU供电达到1.5V了。VID脚全部都是通了的,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仔细 细查cpu单元电路

网友:
额 ,  这是正常的

网友:
应该正常把

网友:
可以亮   不用去管

网友:
正常的吧,

网友:
但是这个CPU发热量巨大,风扇狂转,运行死机,重装多个系统都不行。我测过这款机子的,电压是1.0几V。

网友:
vid0到VID6分别是0-0-0-1-0-1-0,查真值表是1V,不知道为什么会输出5V的。反馈电阻也是好的,也连通了的

网友:
换个CPU管理IC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