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怪现象

楼主(2012-05-18):
前段时间,一客户拿过来一宏基 Aspire 4736ZG series的机器,说用着用着老是黑屏,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发现软件没什么问题,散热也很好,就开始排除内存,CPU,硬盘,结果发现是硬盘的问题,然后电话告知客户,同意换硬盘,好,调货,换...悲剧出现啦,新的硬盘拿过来了,装上测试一切OK,等待客户来取,第二天上班,没事就又拿过来测试,发现不显啦,拆机,裸板也不行,电流走到0.75A老是跳不上去,有时能亮,有时不显,就是这样的问题,挺郁闷的,各位大侠,支个招啦!!!!!!!

网友A:
补充一下,有时能显,进系统后黑屏,有时进系统后正常

网友:
显卡重新做过啦 ,南桥加焊过,结果一样

网友:
额  你那不是硬盘的问题吧???

网友:
我觉得 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你 测一下 主板,  看看

网友B:
拿个硬盘测试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个硬盘测试一下啊

硬盘已经换了几次

网友C:
"电流走到0.75A老是跳不上去,有时能亮,有时不显"     你所说的不显时,电流到哪啊?是0.75A?

网友:
这样的问题是比较头痛!还是换个显卡试试吧!

同意楼主: 2.7 反对楼主: 5.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流走到0.75A老是跳不上去,有时能亮,有时不显"     你所说的不显时,电流到哪啊?是0.75A?

是啊,不显示时就是停到0.75

网友:
显卡问题

反对楼主: 3.3 同意楼主: 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不显示时就是停到0.75

跳变怎么样的?

网友:
有可能是屏,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测下显卡供电是不是稳定   不行就只有做显卡了这样的问题一般都不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D:
好多机子都是显卡的事加焊吧,顺便给人家把散热片弄干净,这样就很少返修

网友(点评):
瞎招,如过是这样早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多机子都是显卡的事加焊吧,顺便给人家把散热片弄干净,这样就很少返修

显卡已经做过啦,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求工厂给结果!!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啊!换个内存试试。只是提个建议。

网友E:
进系统黑屏,那是暗屏吧,有声音不

网友:
你可以测测LVDS有没有1V以上电压,看显卡工作没有

网友:
修过一模一样的机子,确实是南桥引起,而且修过好几例,不知道楼主怎么搞的,把南桥拔了重做。

网友F:
显卡问题,这电流不是显卡问题就怪胎了

网友:
我上次也一样  北桥显卡都重置过了还是一样啊    悲剧   最后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有时能显,进系统后黑屏,有时进系统后正常

查一下,屏供电及高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系统黑屏,那是暗屏吧,有声音不

黑屏,进去后没有任何的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板问题还要你说,肯定是主板的问题啊

那你这么厉害,你讲讲,真是的

网友H:
是不是主板短路啊,你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主板短路啊,你测一下

主板没有短路,应该是哪个小电压不稳定意引起的,目前还是思考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问题,这电流不是显卡问题就怪胎了

显卡,我刚开始也是这样认为的啊,但显卡换过了啊,还是一样啊

网友:
做一遍显卡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3720-1-1.html

网友:
屏有问题吧

网友I:
要么就是不能装XP只能装WIN7

网友:
那你主板上关键的电压测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要么就是不能装XP只能装WIN7

系统都不知道改了几次啦

网友:
过内存了没???内存卡槽有无虚焊,用假负载测测

网友:
CPU CPU座  北桥都有可能坏!

估计笔记本坏了

网友:
看看cpu背面是不是NEC大电容,如果是,换掉就好

网友:
这是因为什么啊

网友:
这应该是哪里接触不良,看看主板是否有氧化的地方

网友:
换了NEC的电容,NEC的电容没有料,用了六个330的电容并啦,装机测试正常,给客户啦,改没问题啦

网友:
你换个NEC电容吧,这板和东芝的一样道理的

网友:
像这种问题不知道厂家最终是怎么搞的

网友:
我第一此换了CPU背面大电容,测试OK,简装测OK,全装好挂了,拆裸板还是不亮,内存不过,加焊北桥有过了,装机测第三次又不行了,郁闷啊

网友:
再补焊温控芯片,CPU,北桥供电又好了,这次学聪明了,裸板测试,测了7-8次有涛声依旧了
。。。。。。后来北桥植了球好了又不行了,加焊显卡好了有不行了,最后换了个北桥,彻底不行了,换了三个都不行,绝望了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I:
要么就是不能装XP只能装WIN7

说的有道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的问题

网友:
是独显吗?

网友:
不知现在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是独显的机器,机器也修好啦,客户已经取走了,如果还是会出现原问题的话,机器坚持不了两天,现在机器没回来,证明应该没问题啦!!!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