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P修显卡 短路不触发通病~~蛋疼的T61

楼主(2012-05-18):
t61P客户拿来时候显卡报警。。报好价格拆机做显卡。。做好之后蛋疼的问题来了。。待机0.018不触发。有3.3  5V   检测L23对地  。。。又把显卡拆下来板子不短路了。。。显卡也不短路了。。。。正准备在把显卡做上。。谁修过这样蛋疼的毛病给个思路。。

网友:
显卡没放错位吧

网友A:
是不是显卡边上掉东西啦

网友B:
显卡底下有没掉膝呀?

网友:
显卡坏了吧。换显卡

网友:
你说的这些我遇上过不是显卡坏了也不是掉件了是你把现存做冒珠了。就是现存短了,你把显存重新植株就好了。

网友C:
显卡的PCB掉漆了吧

网友:
保险起见 还是换个显卡吧
不然来回折腾 麻烦

网友D:
第一脚的 位置放错了

网友E:
取的时候没有掉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卡边上掉东西啦

都没掉~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坏了。。。。。

正好有个一样的本显卡换了也那样。。。内个也不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底下有没掉膝呀?

没有啊。。。弄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的PCB掉漆了吧

没掉!做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取的时候没有掉点吧

没有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脚的 位置放错了

位置100%对

网友:
重做一遍涛声依旧~ ~!装上就短路!郁闷了

网友:
怎么还这么多人不会搞T61呢?拆下不短路  装上不短路, 你测一下显存的对地阻值,低于80一下  显存就短路了,个人经验哈。

网友:
我都换集成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