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节5号蓄电池串联 如何限流?

楼主(2012-05-18):
三节5号蓄电池 串联电压为4.7  电流为3.5A 如何保持电压不变把电流降到0.5A 那位高手帮忙回答一下~~   如果不限流  直接接额定功率 为5V 0.5A 的负载(usb电风扇)会烧电风扇吗??

网友:
应该没事的,我们修机的可调5A的,平时都是调到最大的,没见有问题过。电压不能太高,电流大点没关系

网友:
只要共给低电压不超过5伏 就没问题

网友:
一般没事,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

网友:
不限流也不会烧风扇的,只要电压不超过5V。

网友:
不会,风扇里面的线圈有R的。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2-06-29):
用公式I=U/R算出阻值,再计算电阻功率,即得
10  own,及3W,

网友:
3.5A 是最大电流吧,超过了对电池有损,具体是多少决定于负载。

网友:
你的3.5a怎么的来的,好像电池不可以直接测电流吧,风扇直接接电源上只要电压不超过风扇的额定电压是不会被烧的,你放心接就是。

网友:
串个5W的10欧姆的水泥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电池电流是固定的,用电阻并联,分流,就可以限制电流

网友:
不会烧啊。。。

网友:
3.5是最大电流吧。

网友(2012-07-30):
没关系,不会烧,电池有3.5A的电流,给风扇供电时间能使风扇工作的时间长一点

网友:
我很想知道3.5A的电流是怎么来的?4.7V都没有达到额定电压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举个简单的例子,家里的灯泡,有100W的,也有20W的,接上电都能正常发光,也没有人在20W的灯泡上去限流吧。

网友:
电池会发热,会很快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