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鼠标假死,点右下角的本地连接,时间没反应

楼主(2012-05-18):
一开始就是这问题,点击右下角的本地连接时间都没反映,但是点桌面其他都没问题,装过系统,甚至杀毒软件都没装,还是用一会就出现这问题,换过鼠标,硬盘重新分过区,还是一样,求高人指点

补充内容 (2012-5-22 09:19):
已解决,属高级语言问题,百度都搜得到

网友:
就是任务栏假死

网友:
求解中、我也想知道

网友:
任务栏假死,多数是系统的问题,不用GHOST版,用完整版装,装好后装杀毒软件,(不能动别的盘),升级杀毒软件后,进行杀毒。简单点,就是用DM格一下硬盘(清0也行),再用完整版装

网友:
全格式化呗  再装安装版的 试试呗

网友:
重新分区,重新装个稳定的系统应该可以了

网友:
排除了系统问题就是硬件 了,网卡屏蔽一下试试

网友(点评):
这对我有用

网友:
我觉得可能有一种可能是鼠标USB供电不足~~~!供电平稳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