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 SE 上CPU无供电。!!!!

楼主(2012-05-18):
板子很奇怪的。我维修了一个钟了。 郁闷啊  !不装CPU有CPU供电。一装就无CPU供电。我估计问题应该在电源管理没有EN开启信号。。希望各位搞手知道的。指点下。或者图纸 谢谢

网友:
还是CPU电路的问题

网友:
可能还是cpu电路问题

网友:
查CPU的VID 这种有可能性是座子了问题

网友(2012-06-19):
北桥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那就是CPU电路问题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以维修好了。故障是CPU座子假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