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台式机病情都一样

楼主(2012-05-18):
最近接到四台组装机,都是一个毛病,开机开一会时间自动断电,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求高手解答

网友:
查看CPU温度是否过高

网友:
新手学习中

严禁灌水!

LQW520 -5 严禁灌水

网友:
开机 按键是否有问题,温度,系统,》》》》》》》

网友:
第一,温度
第二,电源

网友:
电源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先换电源看看。

网友:
楼主先用自己的电源点点看看,不行的话把板拆出来,会不会是你装机的时候下面有铜柱顶着了。。

网友:
遇见掉电的问题首先是要换电源   因为现在一般山寨电源都是坑爹的

网友:
首先声明电源我换过,没有问题,换了电源后还是一样。温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