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刷写SPD方法,来区分是正面还是反面:

楼主(2012-05-18):
大家都知道,有款新出的RST内存检测软件,就是RST PRO3可以检测1.2.3代内存,可是有说不能检测2G双面DDr2 16颗粒内存,上面有说刷写SPD方法,来区分是正面还是反面,请问如何刷Spd呢,还有内存的正反面如何区别,是不是有Spd芯片的是正面。

网友:
SPD一般就是24C02或其它容量一样的I2C接口的EEPROM
可以取下用编程器读写,也可以把整根内存条插在像内存插槽那样的座子里在编程器上读写,甚至可以在系统里用相关软件读写。

读出来后保存为文件,可以下载个SPD博士打开,它会显示该数据代表单BANK还是双BANK。有些双BANK内存条第二BANK坏了而第一BANK是好的,这时用SPD博士把SPD改为单BANK刷回去,内存就可以用了哦。只是容量变成一半了。
好的双BANK内存可以用这种方法选择第一BANK,怎么选另一BANK我也很想知道(不改电路的前提下)

网友:
如果是正面的那颗坏了呢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