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TR开机不显

楼主(2012-05-18):
今天接一台华硕F8TR AMD芯片组开机不显 各种电压都出来了。CPU的电压 时钟 复位都有 电流在1.25和1.10之间来回跳变 还不过内存 南桥 北桥都换了也不行 求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刷下bios  amd很多都是bios问题

网友:
CPU换了没?

网友:
我都修到几台CPU问题的了

网友:
换CPU 加焊CPU座子

网友:
AMD很多CPU问题

网友:
去找个CPU试试。AMD的U太容易坏了。

网友:
是的   这样机子你都不应该做桥应该先排除CPU     如果桥没有做好故障扩大你就悲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