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40 奇怪问题

楼主(2012-05-18):
三星R440 I3平台 有时候开机出现灰屏 死机 掉电等情况
大部分时候开机正常 进系统一切正常 刷过官方最新BIOS 还是无效

网友:
不奇怪
显卡有可能  散热片也有可能

网友:
仔细看一下主板是否有氧化的地方

网友:
重新打个显卡驱动   不行只有做显卡了

网友:
这机子不会用NEC大电容了吧,,玩笑,有没有CPU换下瞅瞅,电管加焊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