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发热烫手

楼主(2012-05-18):
一块板子,开机正常,,南桥烫手,请问会稳定吗?怎么解决南桥发热烫手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烫手

补充内容 (2012-5-18 23:38):
今天问老师了,应该是南桥短路,也就是南桥寿命快到了,测量方法是找到1.5V供电的场馆,测量其对地阻值。对地阻值很小怎说明南桥短了,对地阻值达到几百欧,可以更换1.5v供电场管。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5034508

网友:
捷波AMD板和一些技X的英特尔板有这样的毛病,一般都没事,如果心里特不舒服的话加个小风扇上去就行了

网友:
考桥,换桥

网友:
加强散热吧

网友:
今天问老师了,应该是南桥短路,也就是南桥寿命快到了,测量方法是找到1.5V供电的场馆,测量其对地阻值。对地阻值很小怎说明南桥短了,对地阻值达到几百欧,可以更换1.5v供电场管。

网友:
可以重新植桥,还有加风扇

网友:
看看网卡北雷击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