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8):
今天修一液晶,DELL  E190FPF,故障是不开机。测量各路电压均正常,开关有下拉脉冲。这个时候 认为是程序坏了,于是找程序,准备刷写,因为赚拆芯片麻烦,所以突发奇想,芯片的存储芯片为,24系列芯片,与很多本本用的SOP8的芯片是一样的,那么用示波器打下 芯片的2脚 5脚 不就可以判断是不是程序坏了,于是打了下芯片没有脉冲,因此判断主芯片坏了而不是程序的问题,个人认为,如果是程序的问题那么应该是一次脉冲。或者多次。 于是定了个主芯片,换上开机正常,再测24芯片的,2脚,5脚,均为连续脉冲。2脚频率高于5脚,且待机和开机时都一样。故障修复。不知道其它机型是否如此,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24系列?2脚不是接地的吗?下面是某三星液晶的两片24系列芯片,2脚都是接地的,怎么量波形:

网友:
2楼说的对啊 1234都是接地的?何来波形啊?

网友:
是啊,应该是5,6脚有波形啊?

网友:
24C系列并不是存储程序的新片,而是存一些参数的!

网友:
我就曾修过一个不开机的,把24CXX的拆下写成空白片再装回去就OK了

网友:
7脚是片写,5,6脚是时种和数据,楼主看反了,应该是5,6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