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150

楼主(2012-05-18):
  昨天修到台ACER 4150的机器。开机不显示,电流跑到0.93A,然后回流到0.84A后不动了。显示屏没有任何反应。

外星人都知道:电流跑到0.9A不显示,一般是显卡虚焊的原因。这个时候内存应该过了。加焊下显卡就能收钱。但是我拿出示波器测内存是的波型,没有。内存没有工作,测内存的供电有1.8V和0.9V的电压都有。看来要刷个BIOS了。抽了根烟,整理了下思路不能确定故障就不要乱动。因为代换上去的元件不一定是好的。否则可能引起故障扩大。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先查CPU的复位信号没有。难怪不显示呢。要是盲目的去加焊显卡,肯定不行呢。这就是经验维修和原理维修的差别。没去北京前,我肯定加焊显卡,然后换板。但是在北京系统学习两个月。真的收获不小。

北桥要收到南桥发出复位信号后才能发出CPU的复位信号。查到南桥没有发出复位北桥的PLTRST信号。这时我又想当然了:主板能正常加电,又不掉电,肯定电压都好了。也就是说PWRDOOD都好了。能开机,说明南桥具备了工作条件。南桥不发出PLTRST,一定是南桥虚焊或者是损坏了。先不管它……上BGA.等冷了后再加电故障现象还是一样。难道是南桥坏了?看来要换个南桥了。手上没有ICH6的南桥。这时天也黑了。收工再说

回来后仔细想想;南桥不发出复位信号有几种可能,1.南桥坏了。2.南桥的工作条件不满足。3南桥发出了复位信号,却被别的设备拉低了,引起南桥没有发出复位信号的假象。看来明天去要好好的查下南桥的工作条件。才能决定最后是否换南桥。

第二天上班后拿出板。按开机键不能上电,电流从0.06到0.07后又回到0.06.放一天怎么出了这个问题呢?这个应该是主板有保护引起的。于是满板测电感的对地阻值。发现CPU供电的电感对地为0欧。把CPU取下来还是一样,取下滤波电容测试,电容没坏。那肯定是下管的问题,取下下管,阻值正常了。在料板上找了个下管。装上再试机,电流嗖的一下上到了1.3A,然后 回到1.1A这个正常了啊。装上屏,ACER的LOGO出来了。此机修复。在此幸亏没有去订南桥。否则…… 从这个故障板上我总结出来:修机一定不能想当然。这个机器应该是CPU的电压没有正常,没有发出CPU电源好信号给南桥。所以南桥不发出复位信号

网友:
呵呵呵呵呵
放了一个晚上 故障出来了   神奇

网友:
怎么不早测电压  而要去做南桥呢

网友:
电流上到0.94了,最后的维修结果是cpu电压问题,有点疑惑